最近刚刚学习matlab,在做一个关于迁移学习tca的代码。

楼主(2020-06-12):
最近刚刚学习matlab,在做一个关于迁移学习tca的代码。
        files=dir('*.mat');
        X = [X_src',X_tar'];
        X = X*diag(sparse(1./sqrt(sum(X.^2))));
        [m,n] = size(X);
        ns = size(X_src,1);
        nt = size(X_tar,1);
        e = [1/ns*ones(ns,1);-1/nt*ones(nt,1)];
        M = e * e';
        M = M / norm(M,'fro');
        H = eye(n)-1/(n)*ones(n,n);
        if strcmp(kernel_type,'primal')
                [A,~] = eigs(X*M*X'+lambda*eye(m),X*H*X',dim,'SM');
                Z = A' * X;
        Z = Z * diag(sparse(1./sqrt(sum(Z.^2))));
                X_src_new = Z(:,1:ns)';
                X_tar_new = Z(:,ns+1:end)';
        else
            K = TCA_kernel(kernel_type,X,[],gamma);
            [A,~] = eigs(K*M*K'+lambda*eye(n),K*H*K',dim,'SM');
            Z = A' * K;
        Z = Z*diag(sparse(1./sqrt(sum(Z.^2))));
        X_src_new = Z(:,1:ns)';
                X_tar_new = Z(:,ns+1:end)';
        end
end

中的X = X*diag(sparse(1./sqrt(sum(X.^2))));这一行代码报错,说未定义与 'struct' 类型的输入参数相对应的函数 'power'。这里的X是一个1x2的结构体,是不是结构体代入power函数的格式是错的?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X是结构体,不能采用.^2这个计算(也就是power函数),你得先将你的结构体中的数据存储到矩阵中,才能运算。

网友:
楼主可以上传X结构的体的ma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