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ntor原理图和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6-12):
用过好几种原理图工具,例如orcadprotelDxp,pads,这几种原理图工具感觉都不错,唯独DXDESIGNER,我感觉特别难用,EE2007.5是改善了不少,但与上面几种原理图工具相比,还是难用多了,例如,连一根要一直按住鼠标左键,而且没有引脚中心点捕捉功能,这么好的一个EDA工具,原理图工具怎么这么傻,而且还是mentor的统一原理图绘制工具,这个好像没道理啊,是不是我不会用,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是没有cadence那个捕捉中心的功能。

网友:
    Pin脚处直接点右键有可以了

网友:
    栅格设置好,慢慢用就习惯了。

网友:
    说反了,XDX比ORCAD等原理图好用的多,

网友: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需要把栅格适当设置大些

网友:
    显示对齐标记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