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光二极管插孔波峰焊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06-12):
现在一批产品, 要插多个发光二极管,就是很常见的那种指示灯。这个二极管是人工后焊,所以过波峰焊时,插孔不能进锡堵孔。
由于是新产品,并且定单不太稳定,所以没有计划开治具闭孔。
现在是用美纹胶粘在板上,过波峰焊再撕下来。
在没有治具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好办法。
如果将插孔开个导锡槽,然后直接过波峰,不知行不行?喷锡板,插孔直径1MM,孔内也有喷锡。
另,此板上有两个小电解电容,百分百连锡,插孔距离0.5MM,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插牙签堵孔就可以了。

网友:
    没治具就贴胶带好了·没有好的办法··电容脚抬近·你把板子转个方向试试

网友:
    这个是双面插件?好多电源小板子都是·板子小还要双面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