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影响贴片机设备状态的参数有哪些?

楼主(2020-06-12):
帮朋友问,毕业设计设计到贴片机的状态监测,所以想请问对于贴片机来说,影响其设备状态的参数有哪些?例如一些可以通过安装传感器来测量的参数数据。因为在网上没太找到相关的资料,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太多了,随便说说都有很多东西可写,贴片机集成了 计算机通讯,自动化控制,机械工程,数学 等等学科单单元件状态检查和监测就涉及到物理真空产生,电磁阀真空切换,集成电路控制,相机图像处理,偏差补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