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M印刷机marking点识别范围的问题?

楼主(2020-06-12):
MPM印刷机marking点识别范是多少

网友A:
视觉范围减小一点,如果PCB夹紧定位时MARK 点容易偏出识别范围,调整一下轨道宽度和定位挡块位置,传送速度减慢等,使PCB传到指定位置后稳定性提高。

网友:
改焊盘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觉范围减小一点,如果PCB夹紧定位时MARK 点容易偏出识别范围,调整一下轨道宽度和定位挡块位置,传送速度 ...

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