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画图遇到的疑问

楼主(2020-06-12):
过孔外面的阻焊层只有小小的一圈,选中的时候能够看出来 ,图示没有选中,但是外面大大的一圈怎么去除掉,本人想要把这个过孔放到BGA里面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本人画了一个6层板,现在需要两个电源层,请问两个电源层放在一起可以吗,顺序为 S-G-S-G-S-VCC-VCC-S

网友A:
1、过孔的阻焊扩张是在这里控制的

2、层顺序建议:S-G-S-G-VCC-S-VCC-S 或 S-G-S-VCC-G-S-VCC-S
叠层平衡很重要,即从中心开始分别到顶层和底层,对称层的铜箔面积尽量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过孔的阻焊扩张是在这里控制的

2、层顺序建议:S-G-S-G-VCC-S-VCC-S 或 S-G-S-VCC-G-S-VCC-S

我是用的AD20,设置如图 我觉得我设置的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过孔选中状态下是这个样子,我感觉那个小圈是阻焊层,但是外面的大圈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孔选中状态下是这个样子,我感觉那个小圈是阻焊层,但是外面的大圈不知道是什么

tented都打勾了,表示本过孔阻焊没有开窗,所以那个大的阻焊圆圈是另外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nted都打勾了,表示本过孔阻焊没有开窗,所以那个大的阻焊圆圈是另外放的。

额 您的意思是另外那个是系统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您的意思是另外那个是系统放的?

是人为放的,这两个分不开吗?是不是组合了(右击,组合那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人为放的,这两个分不开吗?是不是组合了(右击,组合那里看看)?

我点击焊盘直接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现在确实不知道怎么分开

网友B:
    这是别人设计的,光学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别人设计的,光学参考点

    不是的不是的,我自己在画这个图,点击过孔直接出来的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点击焊盘直接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现在确实不知道怎么分开

在它上面右击,若只有这两条,就没有组合,否则组合了,分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它上面右击,若只有这两条,就没有组合,否则组合了,分开即可。

刚才我试了一下,没有组合,这应该就是一个过孔,现在再用这种格式画图。。。

网友A:
    你可以放一个新的过孔试试,如果是自带的阻焊开窗,选中过孔时,会全部选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放一个新的过孔试试,如果是自带的阻焊开窗,选中过孔时,会全部选中的

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只能选中过孔及其周围的一小圈,那一大圈无法选中,只能拖动过孔时移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只能选中过孔及其周围的一小圈,那一大圈无法选中,只能拖动过孔时移动。。

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过孔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过孔传上来看看

图的话请您看一看前几楼,我把图回复在了前面

网友A:
我说的是文件,不是图,PCB档,只留下这个过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文件,不是图,PCB档,只留下这个过孔就行

这个就是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了,我这里打开没有外面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了,我这里打开没有外面一圈

。。。。这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了,我这里打开没有外面一圈

到您那里没有显示这真的是让我无从下手了

网友C:
    你的这个圈是因为负片层,这个是隔离环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可能是在负片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圈是因为负片层,这个是隔离环

那意思就是这个圈并没有碍事对吧 ,就是看起来大了一些,实际上没有影响

网友D:
    你在“设计”菜单下面---规则------MASK----Solder Mask Expansion  下面看下有没有添加其他网络规则?

网友:
    估计是阻焊层参数设置比较大,20楼的现象应该是过孔盖油后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就是这个圈并没有碍事对吧 ,就是看起来大了一些,实际上没有影响

是的,这个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设计”菜单下面---规则------MASK----Solder Mask Expansion  下面看下有没有添加其他网络规则?

    没有  AD20界面没有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设计”菜单下面---规则------MASK----Solder Mask Expansion  下面看下有没有添加其他网络规则?

我刚明白您的意思,这个规则时默认的4mil,但是我选中之后,这个外面的紫圈是在电源层或者地层显示出来的

楼主:
此贴终结,原因已经找到,这是在内垫层上面过孔连接方式决定的,规则-planeconnect-relief connect,改一下外扩就好了。或者改成直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