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数据如何按照 , 分割为list?

楼主(2020-06-12):
    一行数据如下所示:Pin_Name,Pin_Number,,Comp,Comp_Pin  这个数据中间有一个是空的,那么我们如何将它以逗号分割成数据长度为5的list呢?

楼主:
    顶起来!!使用parseString(data ",")分割出来只有4个数据

楼主:
    搞定了!!!开心

网友A:
    正则表达式吗?pcreCompile? 明盘吧

网友:
    怎么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则表达式吗?pcreCompile? 明盘吧

    差不多,类似于这种方法

楼主:
    使用正则进行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