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是不是FR得速度不够?

楼主(2020-06-12):
反激电源,初级的吸收回路就是RCD,RC并然后和二极管串,100W-12V  R=68K  C=103 D=FR207  ,现在老化发现有几个烧FR207 , 请教大神,是不是FR得速度不够?  我的频率是65K。非常感谢!

网友:
恩,100W的话,漏感对应能量大,RCD压力大啊。
把二极管上的热转部分到串联的R上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如果MOSFET峰值有余量的话,可以试试把68K改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