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怎么用plot画出这个平面图 ?我这个Plot里面该怎么写?感谢!

楼主(2020-06-12):
clear
ncinfo('rhum.mon.mean.nc');
y_len=60;
t_len=854;
z_index=7
x_index=120
x = ncread('rhum.mon.mean.nc','lon');%x
z = ncread('rhum.mon.mean.nc', 'level');%z
y = ncread('rhum.mon.mean.nc', 'lat');%y
t = ncread('rhum.mon.mean.nc', 'time');%t
rhum = ncread('rhum.mon.mean.nc', 'rhum');
figure; hold on;
for i = 30:y_len
j=10:t_len
array(i)=rhum(x_index,i,z_index,j);
plot(i,j,rhum(x_index,i,z_index,j),'Marker','o')
end
两个坐标在变化, rhum函数本身是个变量, 请教大神,怎么用plot画出这个平面图 ?我这个Plot里面该怎么写?感谢!

网友A:
两个自变量一般是用surf、mesh等函数绘制三维图,如果打算看平面图可以旋转该三维图到合适的视角观察x-o-y平面(或者x-o-z平面,y-o-z平面)
给你举个例子
draw_x = 1:1/4:7;
draw_y = 2:1/4:6;
f = @(x,y) x.^(exp( -y.^2/50 ));
for ii = 1:1:numel(draw_x)
    for jj = 1:1:numel(draw_y)
        Z(jj,ii) = f(draw_x(ii),draw_y(jj));
    end
end
surf(draw_x,draw_y,Z)

观察x-o-y平面则使用
view(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自变量一般是用surf、mesh等函数绘制三维图,如果打算看平面图可以旋转该三维图到合适的视角观察x-o-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