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的TX调试,请指教

楼主(2020-06-12):
1,面试的时候人家总问我TX调试顺序问题,我觉得应该先从前端基带调起,即基带~PA~双工器~天线开关~天线。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前端的噪声系数对系统影响最大,所以,要从最前面开始调。这样想对不对?
2,比如说基带和PA间的匹配不好,那里没有同轴接口,我要怎么用网分仪重新调匹配?

网友:
    现在面试都问这些问题嘛?我没遇到过,我都问的是一些其他问题

网友:
    说反了,是从公共端开始调试的。

网友(2020-11-13):
    不对!!  你顺序刚好完全相反
    越靠近天线端的  顺序越优先
因为影响最重大
    所有频带的TX跟RX  都会受影响

前端的噪声系数对系统影响最大

    这是没错   但你的理解有误
    噪声系数通常是接收才在考虑
    故以接收路径而言
    靠近天线才叫前端
    所以GPS若有额外的LNA  一定是靠近天线放
    目的是缩短路径  使得最前端的噪声系数压到最低
    进而把整体接收路径的Nosie Figure  压到最低

至于发射路径   当你固定好公共端的匹配后
要调的是PA输出端  因为对PA看出去的Load-pull影响最大
    实在调不动  才会去调PA输入端

比如说基带和PA间的匹配不好,那里没有同轴接口,我要怎么用网分仪重新调匹配?

    一开始先将匹配电路断开,把收发器Turn On,单纯只量收发器看进去的阻抗。

接着把收发器看进去的阻抗,用仿真软件决定匹配电路的值,直到50奥姆附近为止。

如此一来,往收发器看进去的阻抗为50 + 0j,
往PA输入端看进去的阻抗为50 - 0j,
    两者实部相等,虚部相消,达成共轭匹配。

    最后将仿真得到的匹配值焊上去,直接量发射性能,再做微调以优化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