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领域COB和SMD两种不同封装技术有什么优劣?

楼主(2020-06-12):
    LED显示领域COB和SMD两种不同封装技术有什么优劣?

网友:
    COB封装在LED显示屏应用领域已渐趋成熟,尤其在户外小间距领域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异军突起。特别是在最近两年,随着生产技术以及生产工艺的改进,COB封装技术已经取得了质的突破,以前一些制约发展的因素,也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迎刃而解。  那么,COB封装技术优势到底在哪里?它与传统的SMD封装又有哪些不同?未来它会取代SMD成为LED显示屏的主流吗?  一般来说,某种封装技术是否有生命力,是要从产业链的头部(LED芯片)一直看到它尾部(客户应用端)。通过全面的分析来评估。其中,对某种封装技术的最终评判权一定是来自客户应用端,而不是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本文将通过COB与SMD两种封装形式进行分析和比较,探讨LED显示领域最佳的封装形式。  总体来说,COB封装和SMD封装在LED芯片的选择上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之后选择了不同的技术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