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被击穿,求根因???

楼主(2020-06-12):
器件参数:所选择的TVS管为5KP54A国产,其反向工作电压为54V,击穿电压为63V,反向峰值电流为57.1A(10uS/1000uS),钳位电压值为87V,tw = 1ms;
工作条件:误加72V,12mS电压,tvs管直接短路失效,求原因?谢谢

网友:
72V,12MS理应不会损坏。1500W的TVS二极管勉强都可以可撑1分钟,管子会发烫厉害,但还未短路。说明你试验的TVS管功率远远未达标。

网友:
这个恐怕和后续负载的类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