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pin脚较密的元件过炉连锡

楼主(2020-06-12):
还有波峰治具或者炉温都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pcb加白色阻焊,调整角度,或者干脆治具旋转角度,再就是治具上焊点尾部增加拖锡片或者拖锡条。

网友:
    封装优化、治具优化、焊接参数优化。最好有产品的信息来分析。

网友:
    知道脚距密还波峰焊接,贴片的就直接载具遮起来了,插件的不要出现钉耙方式过锡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