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Linux驱动移植——LCD

楼主(2020-06-12):
    PC主机:Ubuntu 10.4 和redhat 9.0

    目标板:TQ2440开发板 Linux内核:2.6.30

    屏幕型号:WXCAT35-TG3#001F 分辨率: 320X240

    本文将介绍如何移植LCD设备。

    在移植前,先配置下内核,将LCD设备编译进内核。

1.移植

移植LCD设置只须修改位于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中的两个结构体的数据。

    1.1 s3c2410fb_display结构

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 LCD driver info */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smdk2440_lcd_cfg __initdata = {

            .lcdcon5        = S3C2410_LCDCON5_FRM565 |
                          S3C2410_LCDCON5_INVVLINE |
                              S3C2410_LCDCON5_INVVFRAME |
                              S3C2410_LCDCON5_PWREN |
                          S3C2410_LCDCON5_HWSWP,

            .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

        .width                = 320,//240,
        .height                = 240,//320,

        .pixclock         = 156250,//166667, /* HCLK 60 MHz, divisor 10 */
        .xres                = 320,//240,
        .yres                = 240,//320,
        .bpp                = 16,
            .left_margin        = 20,
            .right_margin        = 38,//8,
        .hsync_len        = 30,//4,
            .upper_margin        = 15,//8,
            .lower_margin        = 12,//7,
            .vsync_len        = 3,//4,
};

    上面的参数是如何修改的呢?我们来看下。

type表示显示模式,这里为TFT模式。

    width和height表示屏幕的分辨率,我的分辨率是320X240。

    xres和yres分别等于width和height。

bpp表示所每个像素点位数,这里使用16位。

    left_margin,right_margin,hsync_len,upper_margin,lower_margin,vsync_len这六个参数的值由LCD的手册给出。下图为LCD中的参数:

    在这里,我给出上面6个参数和LCD手册中数据的对应关系:

       .left_margin    =            Hsync front porch        =    20

           .right_margin  =            Hsync back porch        =     38

       .hsync_len      =           Hsync pulse width        =     30

       .upper_margin       =      Vsync  back porch       =    15

       .lower_margin       =      Vsync front porch        =     12

           .vsync_len      =           Vsync pulse width        =     3

    pixclock的值是用来计算CLKVAL的。在S3C2440的datasheet中,CLKVAL的计算公式为:

    CLKVAL = HCLK / VCLK / 2 -1,而VCLK即为上面图中的Dclk,值为6.4MHz。

    接着我们看下驱动程序是如何计算CLKVAL的。

    /* s3c2410fb_activate_var
    *
 * activate (set) the controller from the given framebuffer
    * information
    */
static void s3c2410fb_activate_var(struct fb_info *info)

            struct s3c2410fb_info *fbi = info->par;
            void __iomem *regs = fbi->io;
            int type = 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TFT; /*regs.lcdcon1在s3c2410fb_check_var设置*/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 &info->var;
            int clkdiv = s3c2410fb_calc_pixclk(fbi, var->pixclock) / 2;

            dprintk("%s: var->xres  = %d\n", __func__, var->xres);
        dprintk("%s: var->yres  = %d\n", __func__, var->yres);
            dprintk("%s: var->bpp   = %d\n", __func__, var->bits_per_pixel);

        if (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 {
                s3c2410fb_calculate_tft_lcd_regs(info, &fbi->regs);/*根据var,计算出控制寄存器需要设置的值*/
                --clkdiv;
                if (clkdiv < 0)
                            clkdiv = 0;
        } else {
                s3c2410fb_calculate_stn_lcd_regs(info, &fbi->regs);
                    if (clkdiv < 2)
                        clkdiv = 2;
        }

        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CLKVAL(clkdiv);/*设置CLKVAL*/

            /* write new registers */

            dprintk("new register set:\n");
            dprintk("lcdcon[1] = 0x%08lx\n", fbi->regs.lcdcon1);
            dprintk("lcdcon[2] = 0x%08lx\n", fbi->regs.lcdcon2);
        dprintk("lcdcon[3] = 0x%08lx\n", fbi->regs.lcdcon3);
            dprintk("lcdcon[4] = 0x%08lx\n", fbi->regs.lcdcon4);
        dprintk("lcdcon[5] = 0x%08lx\n", fbi->regs.lcdcon5);
        /*把计算好的值填入LCD控制器中*/
            writel(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ENVID,
                    regs + S3C2410_LCDCON1);                                                /*仍然禁止LCD*/
        writel(fbi->regs.lcdcon2, regs + S3C2410_LCDCON2);
        writel(fbi->regs.lcdcon3, regs + S3C2410_LCDCON3);
        writel(fbi->regs.lcdcon4, regs + S3C2410_LCDCON4);
        writel(fbi->regs.lcdcon5, regs + S3C2410_LCDCON5);

        /* set lcd address pointers */
        s3c2410fb_set_lcdaddr(info);                                                /*设置LCD帧缓冲起始地址*/

        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ENVID,
        writel(fbi->regs.lcdcon1, regs + S3C2410_LCDCON1);        /*使能LCD*/
}
    static unsigned int s3c2410fb_calc_pixclk(struct s3c2410fb_info *fbi,
                          unsigned long pixclk)

        unsigned long clk = clk_get_rate(fbi->clk);         /*获取当前时钟频率(Hz)*/
    unsigned long long div;

        /* pixclk is in picoseconds, our clock is in Hz
         *
     * Hz -> picoseconds is / 10^-12
     */

        div = (unsigned long long)clk * pixclk;
    div >>= 12;            /* div / 2^12 */
        do_div(div, 625 * 625UL * 625); /* div / 5^12 */

        dprintk("pixclk %ld, divisor is %ld\n", pixclk, (long)div);
    return div;
}

    首先pixclock作为参数传递给了s3c2410fb_calc_pixclk函数,当该函数执行完以后clkdiv  = clk x pixclk  / 10^12 / 2。

    随后由于是采用TFT模式,将clkdiv-1。最后得:

    clkdiv  = clk X pixclk  / 10^12 / 2 - 1,这里的clk即为HCLK,LCD模块使用HCLK作为时钟源。

为方便观察,将前面datasheet中的计算公式复制在此:CLKVAL = HCLK / VCLK / 2 -1。

我们可以看出1/VCLK = pixclk / 10^12,也就是说pixclk = 10^12 / VCLK。 我们已经知道VCLK=Dclk =6.4MHz,

    因此,pixclk=156250。

其实在内核的参考文档中有这样一段话:

    The speed at which the electron beam paints the pixels is determined by the
    dotclock in the graphics board. For a dotclock of e.g. 28.37516 MHz (millions
of cycles per second), each pixel is 35242 ps (picoseconds) long:

    1/(28.37516E6 Hz) = 35.242E-9 s

    也就是说VCLK的倒数,再乘10^12即为pixclk。picoseconds单位表示微微秒,即10^12。

    最后一个参数lcdcon5,它是寄存器LCDCON5的配置信息。

    S3C2410_LCDCON5_FRM565表示使用565格式。

S3C2410_LCDCON5_PWREN表示PWREN管脚输出信号使能。

S3C2410_LCDCON5_INVVLINE 和S3C2410_LCDCON5_INVVFRAME 表示反转VLINE/HSYNC和VFRAME/VSYNC两个信号线,这个可以通过对比LCD手册和S3C2440的datasheet来得出。

    S3C2410_LCDCON5_HWSWP:由于使用小端模式,需设置半字交换。

    1.2 s3c2410fb_mach_info结构

    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smdk2440_fb_info __initdata = {
            .displays        = &smdk2440_lcd_cfg,
            .num_displays        = 1,
            .default_display = 0,

    #if 0
        /* currently setup by downloader */
            .gpccon                = 0xaa940659,
            .gpccon_mask        = 0xffffffff,
        .gpcup                = 0x0000ffff,
            .gpcup_mask        = 0xffffffff,
        .gpdcon                = 0xaa84aaa0,
            .gpdcon_mask        = 0xffffffff,
        .gpdup                = 0x0000faff,
            .gpdup_mask        = 0xffffffff,
    #endif
//no
    //        .lpcsel                = ((0xCE6) & ~7) | 1<<4,
    };

    做出的唯一修改就是:禁用lpsel,因为如果不是使用三星LPC3600/LCC3600 LCD,必须禁止LPC3600/LCC3600模式(写入0到TCONSEL)。
num_displays 表示有几个LCD设备。

    default_display表示这是第几个LCD设备。

    2.  测试

    在修改过上述两个数据结构之后,直接编译内核,然后下载到开发板上。

可以执行命令fbset,输出如下:

    mode "320x240-58"

        # D: 6.400 MHz, H: 15.686 kHz, V: 58.097 Hz
            geometry 320 240 320 240 16
            timings 156250 20 38 15 12 30 3
            accel false
        rgba 5/11,6/5,5/0,0/0
endmode

    上述中的数值都是我们设置的参数。

    另外,可以通过下列测试程序进行测试:

#include <linux/f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mma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yswait.h>

int main()
    {
        int fd, retval, i;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struct fb_fix_screeninfo fix;
        unsigned short *memstart;

            fd = open("/dev/fb0", O_RDWR);
            if(fd < 0){
                printf("open /dev/fb0 failed\n");
                return -1;
            }

        retval = ioctl(fd, FBIOGET_FSCREENINFO, &fix);
            if(retval < 0){
                    printf("ioctl failed\n");
                return -1;
            }

        printf("seme len= %d\n", fix.smem_len);

        memstart = mmap(NULL, 240*320*2,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SHARED, fd, 0);
        if (memstart == MAP_FAILED){
                    printf("mmap wrong\n");

            for(; ;){
            sleep(1);
        for(i = 0; i < (153600>>1); i++)
                    *(memstart + i) = 0xf800;
        sleep(1);
            for(i = 0; i < (153600>>1); i++)
                *(memstart + i) = 0x0c00;

该测试程序是网上的,我只是稍微修改了下。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