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请教!场效应管IRF9540总是击穿,求指教

楼主(2020-06-12):
这个图,PWM信号通过三极管控制9540,通过发电机(连接24v蓄电池)供直流24V,驱动感性负载(静态电阻8欧姆,120mH),IRF9540经常击穿,栅源之间有10k电阻,18V稳压管,源极还有TVS、电解电容到地,除了9540,其它元件从来没坏过,请教各位专家,多谢!

网友:
    1n4746稳压管不需要,两个10k电阻分压确保Vg最大为-12v

我没看出电路有什么问题,你测量一下负载并联的es3d二极管有没有坏

楼主:
    谢谢指导,es3d二极管没有坏,我怀疑24V不稳有干扰导致9540经常坏才加的稳压二极管,加了稳压管后故障率有所下降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第一,壳温
第二。选200V的管子

网友:
    PWM频率是多少,有没有看过120mH的电感阶跃效应波形!

楼主:
    Pwm频率只有170hz,电感的效应肯定有,但IRF9540内部是有漏极到源极二极管的,还需要什么防护吗?也换过IRF6315,好像是200v的,还是经常击穿,不知道怎么弄了0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把管子的datasheet拿出来看,然后测试每个位置的电压和电流情况;看看是电压击穿还是热击穿,就知道是电流还是电压。个人认为,sanyuan极之间的反相承受多少呢?

楼主:
    栅源之间的最大电压20伏,应该不是热击穿,一般坏的话开机几秒就击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源之间的最大电压20伏,应该不是热击穿,一般坏的话开机几秒就击穿了

就平您的这个回复,不同温度下的最大电压也是不同的,故需要确认清楚设计条件.....不是热击穿,还存在过压击穿.....

网友:
    稳压管觉得可以不要,然后把第二个10K电阻换小,就是靠近三极管的那个电阻换成2K左右,目的就是让S极与G极压差大变得更大,让其它完美导通,-12V我觉得还不够大,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解决了。

网友:
    栅极导通时电压不够低,导致9540导通不够,负载电流大,易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的指导,但是9540资料推荐栅源负10伏就充分导通了,电流离9540最大的10A也还差得多,平时最大电流也就一安多,有点困惑

网友:
    减小三极管输入端的积分电容容量,或者取消试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的指导,但是9540资料推荐栅源负10伏就充分导通了,电流离9540最大的10A也还差得多,平时最大 ...

规格书写VGS=±20V的,建议GS之间使用10V的稳压管,且稳压管前面串联一个1K电阻,另外D极输出串联一个电阻试试,你现在的电路上电一导通,由于电感的作用电流即使再缓慢上升也就几百mS级别,之后电流电感就相当于一根导线了,24V的压降基本都在MOS管上,MOS管导通的电阻大概就几十到100m欧,这么大的压降这么低的阻抗,电流会超级大的,可能过流了。

网友A:
    理论分析不出来就多测测吧:
    1 “平时最大电流1A多”,那么启动时候瞬态电流测过么,峰值及持续时间?
WM频率和到负载的频率测试下。看你上面放个220uf电容迷糊,是要开关控制,搞这么大电容你的上升下降时间都会影响。。

楼主:
    谢谢!那个电感负载没画清楚,它有8欧多的静态阻抗的,所以稳态电流最大就2A多,不会更大了,瞬态电流不好测,没测过,18∨稳压管是不是高了点,大家建议选多少伏合适呢

网友:
    测一下VDS波形和VGS波形,看看有没有超

楼主:
    在试验室里面测波形都是正常得,现场环境比较复杂,不是很方便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分析不出来就多测测吧:
    1 “平时最大电流1A多”,那么启动时候瞬态电流测过么,峰值及持续时间?
WM频率和到负载的频率测试下。看你上面放个220uf电容迷糊,是要开关控制,搞这么大电容你的上升下降时间都会影响。。

    220uf电容对开关无影响,接在电源上,就是个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uf电容对开关无影响,接在电源上,就是个电源滤波电容

    是的,电解电容是接在电源上的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今天又坏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今天又坏了一个

个人认为可能跟你DS互换使用有关系,一般功率MOS管的DS级是不能互换使用的,并且你这个MOS管我看数据手册里面还集成了体二极管。

网友:
    建议把104的电容换小点或者去掉试试

网友:
    这个图里,不确定性最大的感性负载。是个什么东西,电机,线圈,继电器?

网友C:
    图里最大的不确定性是那个感性负载,是电机,线圈,还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里最大的不确定性是那个感性负载,是电机,线圈,还是继电器?

感性负载是个线圈,驱动电动执行器,静态电阻8欧姆,电感120mH

网友:
    可以尝试,上面的10K电阻并接电容,减缓mos的开关速度,从而减缓过流过压,考虑到pwm频率,容值按照从小到大趋势试,看是否是这个原因,来找到一个合理容值

网友D:
    把脉冲时间缩短。这么久了,你解决没有呢?

网友:
    输出的ES3D改为肖特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脉冲时间缩短。这么久了,你解决没有呢?

    还是没解决啊,今天又坏一只9540,在现场问了,一般他们是带电直接上我们这个驱动模块,有时还看得到插脚有点打火,如果坏的话一般上去就坏了,没坏一般就不会坏了。

网友E(2020-09-18):
    楼主有没有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解决呢

    依然没有解决,今天又坏一个,求指教

网友:
个人看了下电路图,感觉稳压管接的有点疑惑这样能起作用吗?

网友E(2020-10-26):
    个人认为可能9540内部二极管损坏了,18V的稳压管这个有点不对,三极管不导通的时候难道VGS是-18V吗,先去掉看看,另外负载两端ES3D再串一个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可能9540内部二极管损坏了,18V的稳压管这个有点不对,三极管不导通的时候难道VGS是-18V吗,先去掉 ...

谢谢您的指导,您说串电阻我非常认同,但电流有2A,这个需要功率电阻不能阻值太大,选多少合适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您说串电阻我非常认同,但电流有2A,这个需要功率电阻不能阻值太大,选多少合适呢?谢谢!

    我是说负载两端的二极管泄放电路需要串一个电阻,因为我怀疑是反向电动势击穿内部二极管,所以串一个电阻,估计需要K级的电阻,封装大一点,反向电动势电压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