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

楼主(2020-06-13):
ad16进行bom导出时,如何显示不同阻值的电阻

网友: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就得把对应的参数、参数写进去,导出来的时候就自己带了

网友:
    好像就是楼上说的样子,因为我就是把参数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把每个器件的相关参数都标进去了,导BOM的时候几乎没干啥,导出来的BOM表应该就是你想要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