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没有封装的die芯片如何焊接?

楼主(2020-06-13):
射频放大器有一些是没有封装的die芯片,请问如何焊接,也是直接焊接在在pcb板上吗?有专门做这种焊接工艺的厂家吗?

网友:
共晶焊或者导电胶粘接,pad需要用金丝或者铝丝bonding到线路上

网友A:
DIE的晶圆需要专业的绑定工厂去绑定和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E的晶圆需要专业的绑定工厂去绑定和封胶

能推荐一下bonding工厂吗?第一次用这种芯片

网友B:
    百度搜邦定厂,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邦定厂,一搜一大把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