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复用问题

楼主(2020-06-13):
    cadence模块复用问题;不同板子,相同线路,相同封装名,在进行模块复用的时候不能复用,是怎么回事?

网友:
    :P:P:P:P:P:P:P:P

网友:
    问题描述的太笼统了,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A:
    提示啥?模块文件有没有放在文件夹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啥?模块文件有没有放在文件夹下面

在同一文件夹的下面,在模块复用的时候全部匹配不上

网友:
    device  和  value值   是否有改过  这些不一样的也不能复用   还有层叠不一样的  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同一文件夹的下面,在模块复用的时候全部匹配不上

器件值 封装都一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值 封装都一致不

这些信息仔细核对过,都是一致的

网友B:
    两块板子的叠层必须完全一致才能复用

网友C:
    可以先用region placement把元件导出来,然后把走线过孔铜箔等subdrawing导出来

网友D:
    我觉着有可能是操作方式不对,我之前用16.3的时候操作方式和16.6不一样,后来我也搞了一下才能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板子的叠层必须完全一致才能复用

现在只是复用布局,也要叠层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用region placement把元件导出来,然后把走线过孔铜箔等subdrawing导出来

region placement?这是怎么操作呢?反正cadence这个功能垃圾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着有可能是操作方式不对,我之前用16.3的时候操作方式和16.6不一样,后来我也搞了一下才能复用的

你是如何解决的呢?求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是复用布局,也要叠层一致吗?

最好是層數和命名都一樣,否則會報錯。當然只要復用模組中的疊夠和命名在設計的板子里都有並且順序不變也是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