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Designer 原理图特殊PIN脚怎么弄的?

楼主(2020-06-14):
    为什么我只能添加一条直线的PIN脚,mentor自带的封装里面那个有圆圈的PIN脚怎么弄的呢?

网友A:
    把管教点击去,里面有属性,改关键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管教点击去,里面有属性,改关键编号

    找到问题点了,PIN属性里面,将Inverted选项改成true,默认是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