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7安装好以后,启动碰到这个样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0-06-14):
启动弹出这个信息,无论是选“是”或者“否”,都没有下文了,求解答!

谢谢啦

网友:
    我也刚安装完,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安装完是32位的,有没有64们版本的

网友A:
    我搞好了,运行一下里面有一个  一直弹出ByYLYN信息请执行.bat

网友B(2020-07-24):
引用 网友A:
我搞好了,运行一下里面有一个  一直弹出ByYLYN信息请执行.bat

我的执行了也沒用

网友C(2020-08-27):
引用 网友B:
    我的执行了也沒用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我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21-07-13):
    用老吴的版本啊,不比这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