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问题 ,

楼主(2020-06-15):
DS18B20仿真的时候为什么不接上拉电阻才可以用,接了反而仿真不了。

网友:
试着把电阻的电阻值放在1k一下

网友A:
    这个脚式开漏输出的, 要加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式开漏输出的, 要加外部上拉电阻

讲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很详细。

    是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很详细。

    仿真环境下器件都处于理想状态

网友:
    调整一下上拉电阻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