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布线长度问题

楼主(2020-06-15):
大家好,HDMI 2.0 布线结构是核心板加底板, 底板再到连接器的形式,HDMI 总布线长度大概能到多少呢?我这个板子加起来大楷有15cm 了,感觉优点长了,有风险。大家怎么看呢?谢谢啦

网友A:
我们的是HDMI1.4,没事,在长我都拉过,我们这还有模数转换呢。放心大胆的拉。控制等长,控制阻抗。

网友B:
15cm才多少啊。想想你用的hdmi线,都是按米做单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cm才多少啊。想想你用的hdmi线,都是按米做单位的。

这个不一样啊,走线是板子上的,和你的线缆是2回事啊,板子走线和线缆阻抗形态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是HDMI1.4,没事,在长我都拉过,我们这还有模数转换呢。放心大胆的拉。控制等长,控制阻抗。

HDMI前仿真和海思的设计建议都要求比较短,不知他们是不是太保守了还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一样啊,走线是板子上的,和你的线缆是2回事啊,板子走线和线缆阻抗形态不一样啊

哪里不一样了。对一般信号来说,只要是导电材料就行。涉及到高速信号,可能还有阻抗匹配和损耗问题。一般的线材和pcb上布线都是铜,阻抗设计什么的都是按标准来的。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你认为信号还能识别它所经过的地方是线缆还是pcb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HDMI前仿真和海思的设计建议都要求比较短,不知他们是不是太保守了还是啥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们是选择最短的距离,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这边大部分模拟信号要转换成HDMI信号还有HDMI前段的ESD工模电感,然后接口又多,结构又复杂,所以造成在板子里面来回绕,来回转换。能短尽量短,不能短就按长的做,如果担心信号质量差的话,可以高速板材损耗会小一些,信号传输更远.TU-872SIK了解一下

网友:
板子走线很难阻抗的连续性,要越短越好。

网友:
一般都要求越短越好,但是有时候结构限制了又不能不做

网友:
    15cm很短了,你想一下有些通信的板子,背板的走线长的10000~20000mil,算下来长的接近半米了,那个速度12G、25G,现在更高了,你这HDMI2.0单通道也就6G。板上的阻抗控制好,尽量等长,没问题的。板上有参考面,阻抗比较好控制,HDMI电缆的话,有些阻抗也做的不好,而且电缆至少传10米吧。还有就是核心板到底板的连接器最好要能过HDMI2.0信号才好,也就是大于6G

网友:
    等长差分对走好,包地做好回流路径没事的,大胆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一样啊,走线是板子上的,和你的线缆是2回事啊,板子走线和线缆阻抗形态不一样啊

阻抗形态不一样?信号传输看阻抗啊,阻抗一样就对了啊,跟形态没关。

网友(2020-07-16):
    5000mil而已,放心大胆拉线吧,做好等长,控制好3W线宽,避开晶振等,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4K 60hz  ,在这么长的走线下 可能有风险

网友:
    可以考虑低损耗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