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317的可调稳压电源方案

楼主(2020-06-15):
    基于W317的可调稳压电源方案

    【导读】本文介绍的可调稳压电源可以实现从1.25V~30V连续可调,输出电流可到4A左右。她采用最常见的可调试稳压集成电路W317组成电路的核心。

    图题:电路图

    本电路中,由T2、D5、VW1、R5、R6、C10及继电器K构成自适应切换动作电路。当输出电路低于14V时,VW1因击穿电压不够而截止,无电流通过,T2截止,K不吸合,其触点K在常态位置,电路输入电流14V交流电。反之当输出电压高于14V时,VW1击穿导通,T2亦导通,继电器K吸合,28V交流电接入电路。这样可以保证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差不会大于15V,此时,W317输出电流典型值为2.2A。图中采用了两块W317供电,整个电路输出电流可在4A以上。由于两块W317参数不可能一样,电路中在W317输出端串接了小阻值电阻R3、R4,用以均分电流。

    输出电压调整由RP1、RP2完成。附加晶体管T1的目的在于避免电位器RP1滑动端接触不良,使W317调整公共端对地开路,造成输出电压突然变化,损坏电源及负载。

双色发光二极管作为保险丝熔断指示器(红光)兼电源只是器(橙色光)。当电源正常时,两只发光二极管均加有正向电压,红、绿发光二极管均发光,形成橙色光。当保险丝FU2断开时,仅红色发光管加有正向电压,故此时只发红光。

    以保证稳压准确。设计电路板时主电流回路应足够宽,并焊上1mm以上的铜导线或涂锡,以减少纹波电压。C6、C8尽量靠近W317的输入、输出端,并优先采用无感电容。C5如无合适容量,可用几只电容并联。R3、R4可用锰丝自制。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可调稳压电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