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做封装时怎么能让多个焊盘等间距排列?

楼主(2020-06-15):
AD做封装时怎么能让多个焊盘等间距排列?

网友:
    框选需要等间距排列的焊盘,然后按 ctrl+alt+h/v

网友:
    这个问题还可以把工作向前做,先做好一个焊盘,编号为"1",再利用阵列粘贴的方式得到你要的结果(包括间距及数量),一步到位。

网友:
    你可以先算好一列焊盘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的坐标,一般第一个焊盘中心设为原点方便计算,然后全选居中对齐
    A+T顶部对齐  A+B底部对齐   A+L向左对齐   A+R向右对齐   CTRL+SHIFT+H水平方向居中对齐   CTRL+SHIFT+V垂直方向居中对齐

网友:
    阵列粘贴或者按格点放

网友:
    陈列或全选中进行水平或垂直排列并对齐

网友:
    方法有很多,以上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