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wifi直联和手机连接wifi外网可共存吗? 是分时复用还是独立使用互不影响?

楼主(2020-06-15):
手机A和手机B 设备WIFi直联;手机B同时wifi连接路由器等外网设备;

1、手机是利用双频(2.4G和5G),分别连接不同,一是直接;二是连接外网wifi;

2、手机B设备  wifi是什么制式?,手机B 上wifi芯片需要什么参数能够满足上述举例;

网友:
如果手机内部只有一个WiFi控制IC,手机是不能同时为客户端和服务端的。a连接b,必然有一个是服务端,一个是客户端。客户端只能连接一个服务端不能连接客户端,服务端不能连接服务端(路由器属于服务端)能连接多个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