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印刷刮刀系统介绍

楼主(2020-06-15):
  在SMT锡膏印刷PCB板时,其中一道工艺是要用到刮刀对锡膏挤压锡膏,从而把锡膏从钢网转印到PCB板上。下面介绍印刷刮刀系统的优势有哪些。

        刮刀系统是印刷机上最复杂的运动机构,包括刮刀固定机构、刮刀的传输控制系统等。它使焊膏在整个模板面积上扩展成为均匀的一层,刮刀按压模板,使模板与PCB接触;刮刀推动模板上的焊膏向前滚动,同时使焊膏充满模板开口;当模板脱开PCB时,在PCB上相应于模板图形处留下适当厚度的焊膏。

  刮刀有金属刮刀和橡胶刮刀等,分别应用于不同的场合。它必须具有高摩擦阻力和耐溶剂清洗的性能,其硬度是影响焊膏印制质量的重要因素。用橡胶制作的副刀,当刮刀头压力太大或材料较软时,易嵌入金属模板的孔中(特别是大窗口孔),并将孔中的焊膏挤出,从而造成印制图形凹陷,印制效果不良。为此,人们采用金属刮刀代替橡胶副刀。金属副刀山高硬度合金制成,非常耐疲劳、耐磨、耐弯折,并在刀刃上涂敷润滑膜。当刃口在模板上运行时,焊膏能被轻松地推进窗口中,消除了焊料凹陷和高低起伏现象。近几年出现了新型的密闭式刮刀技术。密闭刮刀剖面图如图所示,它具有以下优势。

        (1)焊膏量极少的情况下仍能印刷。

        (2)对焊膏有利,能够防止焊膏的氧化

        (3)焊膏的有效利用率高。

        (4)内部压力增加焊膏填充效果,能够防止印刷不良的发生。

        (5)工艺调制较简单,印刷速度较快。

        但密闭刮刀价格非常昂贵,也只改善部分的印刷问题,因此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
刮刀有金属刮刀和橡胶刮刀等,分别应用于不同的场合

网友:
钢片刮刀硬度不如橡胶刮刀,两种刮刀在角度等条件相同状况下,钢片刮刀印刷大钢网孔元件时,印刷正态分布,标准差还是CPK效果都优于钢片刮刀,但是橡胶刮刀在印刷0402部品时CPK正态分布明显优于钢刮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