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给个方案,感谢!

楼主(2020-06-15):
公司生产一款单面板,用到30A继电器,市场退回有焊点锡裂导致打火开路失效,圆型焊盘和梅花焊盘都有。现临时要求手工加锡到饱满。麻烦大神给个方案,直接改焊盘(不用加铆钉)增加焊量,而不用手工加锡。(引脚为1.2的方形脚,孔为直径1.8)。非常感谢!

网友:
说实话,不用加铆钉,不用手工加锡要让焊点饱满比较难,以下建议会有帮助:
1、波峰工艺:减少焊接角度,双波焊接;
2、PCB加工:焊盘外环边缘加厚阻隔焊油或点胶围堵堆积焊料;
3、PCB设计:放射性焊盘(类似梅花焊盘,注意方向);
4、制程注意:出板自然冷却时间长点才取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