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对角线以后的没办法在按规律赋值为1了怎么办?

楼主(2020-06-15):
如何生成沿着次对角线方向的元素 并进行算术平均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M =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M =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M =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for n=1:5

   M= flip(eye(n));

   M(5,5)=0

   M

end
问题是次对角线以后的没办法在按规律赋值为1了,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联用rot90和diag函数,举例
vector = 1:5;
    M = rot90( diag(vector,1) )

     0     0     0     0     5     0
         0     0     0     4     0     0
     0     0     3     0     0     0
     0     2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vector = 1:5;rot90( diag(vector,-1) )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0     0     0     0     4     0
         0     0     0     3     0     0
     0     0     2     0     0     0
     0     1     0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