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模块怎么封装 ?

楼主(2020-06-15):
    LED点阵模块怎么封装 ?1 v7 J' W# o$ g

网友:
    三合一表贴:就是指三个发光点封装在同一个点里面的合成。   三合一亚表贴:是指由三个方灯在一条直线上排列成一个像素,意思是说价格亚于表贴,但显示效果又和表贴的效果一样。   三合一分离表贴:是指红、绿、蓝三个发光点分开封装的,封装后又和亚表贴的一样排列成一个像素点。     LED点阵模块室内全彩方案的比较       1.LED点阵模块方案:最早的设计方案,由室内伪彩点阵屏发展而来   优势:原材料成本最有优势,且生产加工工艺简单,质量稳定。   缺点:色彩一致性差,马赛克现象较严重,显示效果较差。   2.单灯方案: 为解决点阵屏色彩问题,借鉴户外显示屏技术的一种方案,同时将户外的像素复用技术(又叫像素共享技术,虚拟像素技术)移植到了室内显示屏。   优势:色彩一致性比点阵模块方式的好。   缺点:混色效果不佳,视角不大,水平方向左右观看有色差。加工较复杂,抗静电要求高。实际像素分辨率做到10000点以上较难。   3.贴片方案:采用贴片发光管为显示元件的方案。   优势:色彩一致性,视角等重要显示指标是现有方案里最好的一种,特别是三合一表贴的混色效果非常好。   缺点:加工工艺麻烦,成本太高。   4.亚表贴方案:实际上是单灯方案的一种改进,现在还在完善之中。   优势:在显示色彩一致性,视角等首要指标和标贴方案差别不大了,但成本较低,显示效果很好,分辨率理论上可以做到17200以上。   缺点:加工还是较复杂,抗静电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