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温度自动下降怎么处理

楼主(2020-06-15):
波峰焊温度自动下降怎么处理

网友:
    温控模块正常不

网友:
    国家规定就有五度,不要多调节,稳定就不会动了。

网友:
    楼主有必要了解温度PID控制器原理及PID参数的整定方法、有必要了解焊接工艺温度范围与POT Cpk之间的差异、顺便看看KIC的Process Window Index? (PWI)相关论述、理解为什么通常焊接温度5℃为一个梯度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什么意思?没有弄明白,自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