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语句中使用 solve的问题

楼主(2020-06-15):
syms f;
i=sym(100:-4:1)
m=length(i);
for k=1:m
   a=i(k)
   f=solve('a/100*(1+0.000000000066137*x^1.6+0.000016264969122*x^0.8+0.000000000626462 *x^1.6)=1+0.000008132484561*x^0.8','x') ;

end
谁帮忙看一下

网友:
蹲大神回复

网友A:
syms x;
i=sym(100:-4:1);
m=length(i);
for k=1:m
   a=i(k);
   e1=a/100*(1+0.000000000066137*x^1.6+0.000016264969122*x^0.8+0.000000000626462 *x^1.6)-1-0.000008132484561*x^0.8;
   f=solve(e1,x);
disp(f)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s x;
i=sym(100:-4:1);
m=length(i);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