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USB2.0眼图

楼主(2020-06-15):
USB2.0眼图spec,level1的两个voltage要求怎么理解?什么时候用525,什么时候是475? 看spec的意思是在ui传输的高电平用525,是这样吗

网友A:
    USB规范大于626时是DISCONNECT 的阈值,大于525小于625时是芯片不保证的区域。某些偏下限的产品也可能触发DISCONNECT
另外眼图有远端模版和近端模板,如果是TYPE A连接器就按近端,有转接线按远端进行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规范大于626时是DISCONNECT 的阈值,大于525小于625时是芯片不保证的区域。某些偏下限的产品也可能触发D ...

DISCONNECT和芯片不保证的区域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