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和断路器

楼主(2020-06-15):
熔断器和断路器有什么区别,我一直都理不清,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断路器可用来分配电能,不频繁地启动异步电动机,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当它们发生严重的过载或者短路及欠压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其功能相当于熔断器式开关与过欠热继电器等的组合。
熔断器也被称为保险丝,它是一种安装在电路中,保证电路安全运行的电器元件。熔断器其实就是一种短路保护器,广泛用于配电系统和控制系统,主要进行短路保护或严重过载保护。

网友:
共同点:两者都是电路保护电器,用于实现对断路器的过载和短路保护。
区别1:断路器的保护方式是跳闸,排除故障后通过合闸即可恢复供电,方便;
熔断器的保护方式是熔断,排除故障后需要更换熔体恢复供电,不便。
区别2:断路器的跳闸速度是毫秒(ms)级,相对较慢,某些对截断速度要求高的场合不适用;
熔断器的熔断速度是微秒(μs)级,远远快于断路器,适用于有快速截断要求的场合。
其它还有很多区别,比较简单且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可用来分配电能,不频繁地启动异步电动机,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当它们发生严重的过载或者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