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整体铺铜的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6-15):
印制完板子发现芯片下面有好多延伸出来的线  ,我想问下这些线是给去除了还是留下,如果要去除,为什么去除,以及如何操作去除(去除死铜的选项已经勾选)?求教

网友:
铺铜的时候把间距设大一点,或者修整一下铜皮。这些铜皮能去掉最好去掉。

网友:
    铺铜操作勾选的是去除孤立铜皮,图中这些铜皮不是孤立是有连接的,按楼上说改下间距或者用cutout手动修

网友:
    可以在规则设置中把覆铜空气间距调大一点

网友:
    放置铺铜挖空即可 圈出不想要铺铜的区域。

网友:
    把铺铜规则设置大点

网友(2020-07-28):
    设置孤岛尺寸那里,调整一下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