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678开发例程使用手册(2)

楼主(2020-06-15):
    加载GEL文件
GEL文件主要用于在仿真调试的过程中对CPU进行初始化,如PLL、DDR等,还可以执行一些调试操作。例程中使用"DSP_C6678.gel"文件进行初始化(路径:"光盘资料/Images"),配置如下CPU为1.0GHz,DDR3等效频率及对CPU风扇进行控制,其中风扇控制使用定时器15,DDR3时钟修改为1300MT/s。

点击CCS菜单"Run->Debug",弹出以下类似界面,可以看到C66xx_0到C66xx_7核,每个核都是可以单独加载GEL文件和程序镜像的。

右击对应的DSP核,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Open GEL Files View"选项,右下角会弹出"GEL Files(TMS320C66xx)"对话框

在对话框内点击右键,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Load GEL"。选择光盘资料Images目录下的GEL文件"DSP_C6678.gel",再点击确定,接着右下角的"GEL Files(TMS320C66xx)"对话框会出现Success提示语句,如下图:

    CCS连接开发板CPU
    右击对应的DSP核,选择"Connect Target"选项,会显示Suspended状态。这说明CCS已经和开发板CPU正常连接起来了。

    备注:如果此处提示"No source****"的信息,不是错误信息,可以将其忽视。
连接后将自动初始化开发板,如下图所示:

    加载程序镜像文件
点击"Run->Load->Load Program",选择程序镜像文件(光盘Images目录下有用于演示的MyC6678.out文件,现象为核心板流水灯现象),可选择并点击OK。接着点击绿色三角启动按键,程序即可正常运转起来。

    烧写程序到FLASH
    以下步骤实现将编译完的生成的.out程序烧写到NAND FLASH。由于开发板的EEPROM烧写了IBL(Intermediate BootLoader),也就是二级引导程序,支持直接启动ELF格式的二进制.out文件,因此可将生成的.out文件烧写到NAND FLASH或NOR FLASH并脱机运行。依赖IBL的支持,可直接烧写CCS中编译出的.out文件,而不需要经过任何转换。需要注意的是,.out文件中包含有很多调试信息,所以文件较大,具体烧写步骤如下。
加载烧写工具程序
    如需烧写NAND FLASH,将光盘"Demo\Flash Writer"目录下的NandFlashWriter.out、nand_writer_input.txt文件和需要烧写的.out程序拷贝到同一个非中文路径下,并修改需要烧写的.out程序文件名为app.bin。
    如需烧写NOR FLASH,将光盘"Demo\Flash Writer"目录下的NoRFlashWriter.out、nor_writer_input.txt文件和需要烧写的.out程序拷贝到同一个非中文路径下,并修改需要烧写的.out程序文件名为app.bin。
打开CCS集成开发环境,加载GEL文件并连接CPU,然后加载烧写工具程序文件NandFlashWriter.out或NorFlashWriter.out,如下图所示:

点击CCS菜单栏"View->Memory Browser",在弹出的界面中点击"Save Memory"按钮,然后在下拉框中选择"Load Memory",如下图所示:

点击运行按钮,开始烧写程序,烧写成功后Console提示信息类似下图:

点击Next,在弹出的界面中输入起始地址:0x80000000,数据类型输入:32bits,然后点击Finish等待加载完成,如下图所示:

点击运行按钮,开始烧写程序,烧写成功后Console提示信息类似下图:

    拔掉仿真器,开发板打到对应的启动档位,重新上电程序即会正常运行。
    下部分请留意之后推文。

网友:
    TMS320C6678开发例程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