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什么功能有没有大侠知道的

楼主(2020-06-15):
希望大侠出现

网友:
    看不出来,我是菜鸟,不是大神

网友:
    看图上的原理图,未给出对应的参考型号,以及信号种类,希望补全信息,就像我给你个鸡蛋,你猜这个蛋孵化出来的小鸡有多少根毛一样。

楼主:
    是两节三号7电池驱动电极的一个原理图

    TT 1.pdf

网友A:
      楼主一点也不厚道,扣我五点威望去下载,虽然不爽,还是给你留点东西,前面这节我就直接截图给你了,点击放大,是不是和你前面的有点像?没错,就是升压放大。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设置,默认的,威望我这里很多,不知道怎么送给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点也不厚道,扣我五点威望去下载,虽然不爽,还是给你留点东西,前面这节我就直接截图给你了,点击 ...

看了你的分析,应该对了4成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点也不厚道,扣我五点威望去下载,虽然不爽,还是给你留点东西,前面这节我就直接截图给你了,点击 ...

      不怎么使用这些电路,目前自己用过的貌似也没有那个电路用那么多三极管,看到对了4成,我就觉得我错了6成,没调试过这种电路细节方面看其他人解释了,我也就看个大概,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