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颗粒相位校准失败

楼主(2020-06-15):
    之前做的一块单板,前期加工了两批都没问题,然后我们第三次加工了4pcs单板计划交付,验证很顺利,但是测试DDR3颗粒的时候出现问题了,用的赛灵思的IP核验证的时候,DDR3在第一步相位校准就失败了,然后把程序跑在前两次的单板上都没问题。FPGA的兄弟修改了一下程序单独校验,发现四块单板均出现在DDR0那一组的最后一片DDR3颗粒上(位号D4)。
    我们的单板用的赛灵思的K7410T,上面挂了两组DDR3颗粒,DDR0和DDR1,这两组各包含4pcs DDR3颗粒,所有的DDR3颗粒共用电源,DDR0内部的4pcs颗粒共用时钟和端接地址线,DDR1也一样。其它7pcs DDR3颗粒工作一直正常,故障DDR3颗粒永远无法通过FPGA IP CORE的初始化验证。
    怀疑焊接问题,对所有的端接电阻进行测量,阻值OK。ZQ外接的240Ω电阻测试正常。
    怀疑PCB布线临界,将DDR3颗粒降频至800M,现象仍然继续。由于单板要交付,不能刮开PCB背面的绿油点测信号质量,目前有点束手无策了,外围电路基本排查完了,时钟电源都是共用的,只有一片出问题,PCB布线走的flyby拓扑,检查了几遍好像也没有问题,有没有大神可以给点思路。
    补充一下,受限于FPGA管脚不够用,DDR0用的HR BANK,DDR1用的HP BANK

网友:
    排查一下DDR0的焊接位置,加焊一下出问题的DDR3,另外建议做DDR读写压力测试,从工艺和可靠性的角度分析

网友A:
    先确认一下DDR颗粒焊接,再看看电源噪声,加强滤波试试有没有改善,另外要交付4片板,就只生产4片是不是有点少,风险有点大吧,BGA的焊接都是有成功率的,很难保证百分之百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一下DDR颗粒焊接,再看看电源噪声,加强滤波试试有没有改善,另外要交付4片板,就只生产4片是不是有 ...

小公司嘛,之前做了两块单板验证,都没有这个问题,故障DDR我们重新焊接了一个芯片,问题仍然存在,后来又和之前加工的验证板同位置器件做了交叉,还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电源噪声的话,由于我们8片DDR颗粒都用的一个电源,但是每次出问题的都是固定的这一片,所以感觉问题不想是在电源这块,噪声和纹波我也测了,噪声大概±55mv,纹波±20mv

网友B:
    如果只是固定的一片那就先看看周围器件有没有脱焊或者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固定的一片那就先看看周围器件有没有脱焊或者击穿

这个检查过了,外围的端接电阻和滤波电容也都看过了没问题,问题是四块单板都是固定这一片出问题,不像是焊接的个例问题

网友C:
    DDR的控制信号 地址信号有没有偏置的0.75V_VTT电压,加10uf 1uf 0.1uf电容,ddr抽电压比较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C:
    DDR的控制信号 地址信号有没有偏置的0.75V_VTT电压,加10uf 1uf 0.1uf电容,ddr抽电压比较厉害

表述有误 应该是抽电流 然后电压跌落  这一块电压有没有变化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表述有误 应该是抽电流 然后电压跌落  这一块电压有没有变化呢

另外再看一下端接电阻的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的控制信号 地址信号有没有偏置的0.75V_VTT电压,加10uf 1uf 0.1uf电容,ddr抽电压比较厉害

我们用的DDR3L,所以VTT和VREF是0.675V,VTT消耗电流比较大,我用的TPS51200给它供电,一共挂了8pcs DDR,我当时只测了DDR_VCC,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可以把VTT的电压测一下看看有没有跌落,但是现在的问题是8片固定有一片有问题,他们的电源是共用的,我先看看电源的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再看一下端接电阻的的阻值

这个最早就量过了,都是39.2Ω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DDR3L,所以VTT和VREF是0.675V,VTT消耗电流比较大,我用的TPS51200给它供电,一共挂了8pcs DDR ...

    另外继续降频再试试。。话说有没有仿真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继续降频再试试。。话说有没有仿真过啊

    1600M的颗粒,已经降到800M了,我们的PCB是外包出去的,他们检查过了,认为布线没什么问题,我这边检查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最早就量过了,都是39.2Ω的电阻

    不一定都是固定的39.2啊  应该根据仿真结果来决定哪个值最好 这也只是一个思路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00M的颗粒,已经降到800M了,我们的PCB是外包出去的,他们检查过了,认为布线没什么问题,我这边检查也 ...

    800M不能再往下降了?

网友D:
从上述现象分析,可能的情况是:PCB加工时阻抗控制误差太大,引起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你可以通过测试信号进行比较,或许是某一信号线上出现信号质量问题。如果不便刮绿油,你可以采用针扎的方式进行测试。
另外,问问FPGA的工程师,是否用上了ODT,如果没有用上,则可以通过ODT的功能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上述现象分析,可能的情况是:PCB加工时阻抗控制误差太大,引起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你可以通过测试信号 ...

    嗯,我也觉得比较像是PCB的问题,针扎具体怎么操作呢?因为板子要交付,就很难受,之前在菊厂这种问题早就刮开绿油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M不能再往下降了?

PCB那边是外包的,他们不愿意给我们做后仿真,这个要额外收费,项目经理又不愿意花这个钱,头疼

网友:
    可以用比较尖的针扎过孔的位置,不显眼。

网友:
    高速信号,需要有阻抗控制,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不作信号仿真,则需要心里有底。

网友A:
    8颗是颗粒是挂在一起的吗?Flyby方式吗,看能不能把其他几颗停掉来验证,尽量减小外部的干扰,如果PCB已经做过一次,按理说一般不会有致命的问题了,除非板厂给做错了,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

网友E:
最后一批的PCB文件没改过?拆掉芯片测管脚是否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批的PCB文件没改过?拆掉芯片测管脚是否有信号

PCB一直没改过。没有单独拆卸芯片测试,CK信号点测一直是个高电平,DQS信号不刮绿油点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8颗是颗粒是挂在一起的吗?Flyby方式吗,看能不能把其他几颗停掉来验证,尽量减小外部的干扰,如果PCB已经 ...

分了两组,每组挂了四片,四片间走的flyby

楼主:
    问题解决了,CLK+/CLK-之间的差分电容摆放位置出问题了,DDR0的差分电容摆放到了末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CLK+/CLK-之间的差分电容摆放位置出问题了,DDR0的差分电容摆放到了末端

还以为是高深的问题,等待分析最终过程呢。结果很意外啊.

网友:
    你这4pcs样板都是用同一家板厂的PCB吗  ,建议投其他家的也对比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CLK+/CLK-之间的差分电容摆放位置出问题了,DDR0的差分电容摆放到了末端

以前在zte时候这个电容都没焊接

网友A:
    我用的DDR4,CLK P和N之间没有电容,只有终端上拉电阻,是放到最后一个颗粒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DDR4,CLK P和N之间没有电容,只有终端上拉电阻,是放到最后一个颗粒端

    终端上拉电阻是放在末端没错的,这个电容如果加的位置不对,效果比不加差很多,现在把板子上所有的电容都拆下来了,现在反而没问题了

网友(2020-09-03):
    出问题的DDR哪一颗?  如果是flyby的第一颗或者最后一颗的话,得好好检查下PCB走线,或者仿真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