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iplaceD4贴片机的问题

楼主(2020-06-15):
    我们这里一台D4, 一区开始键无反应,发现四区侧盖第三个保险丝烧掉,更换后没过几天现在又出现此现象,有
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同仁帮忙指点- - 下思路与分析方法!

网友:
    有过载才会用着用着烧了,查一下控制那一路电的

网友:
    检查下上面的散热风扇

网友:
    我出现过那个保险丝总坏,最后是控制气压5.5bar线的插头内部焊点短路

网友:
    没用过这个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