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放大失效的问题

楼主(2020-06-15):
附件中是一个使用AD623作为热点偶信号放大的原理图。热电偶信号由T2+ T2- 处接入,在AD623的2,3脚形成一个微弱的差分信号,大概每摄氏度40微伏,放大后由输出脚6输出至mcu自带的模拟量压脚,供MCU读取。在AD623的输出端和MCU(STM32F103)的输入引脚之间没有加电阻,也就是直接连接。在电路板上有四路同样的电路。现在电路可以放大热电偶信号,放大的幅度也处于我们希望的范围,但是放大电路会随机出现失效。出现的时间不定,有时候是连续工作好几天出现一次,有时候是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出现一次。我不知道是否该用“失效”来描述这种现象,就当是对这个故障的称呼吧。具体的现象如下:当出现失效时,如果有热电偶连接,AD623的2,3引脚处会出现与被测温度对应的电压,和正常工作时一样,但是输出端没有电压输出(多数情况是没有输出,也偶尔会有输出,但是输出电压不是真实的按放大系数放大的电压,与输入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时如果断开热电偶,2,3引脚处会有一个比较低的上拉电压(在实际道路中电阻R15没有安装);这时2,3引脚的电压大约是80毫伏左右。如果AD623没有失效时断开热电偶,2,3引脚处会出现一个1V以上的电压,输出端则会输出最大输出电压,MCU以此判断为断偶故障。当上述故障出现时需要将整个系统断电重启才会恢复正常。请专家帮忙解答下这种故障究竟是怎么回事,是电路中存在设计缺陷导致的吗,该怎样去解决,或是才哪方面思考解决;同时也希望论坛中的高人不吝赐教,为小弟指点迷津。谢谢大家!

网友:
是否尝试过将偏置放在T2-, 现象是否有改善
热电偶测量电路可以参考CN0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