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制作完成后怎么对和原理图是否一致呢?

楼主(2020-06-15):
请问pcb制作完成后怎么对和原理图是否一致呢?

网友:
    画原理图的时候把封装带着,最后就是一致的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从原理图设计到最后完成PCB板,原理图和PCB都是一致的,除非后面你在改的时候没有从原理图改而是从PCB直接改,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