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ine作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6-15):
a=randn(10000,1);
hist(a,100);
v1=line([-2.2 -2.2],ylim,'color','g','linewidth',2,'displayname','@ -2.2');
v2=line([-1.5 -1.5],ylim,'color','g','linestyle','--','linewidth',2,'displayname','@ -1.5');

请问这个line做了直线图为什么能直接覆盖在hist上?
而如果是plot(a)的话,就会直接把hist覆盖掉

网友:
plot的行为其实跟你当前axes的设定有关。如果你的当前axes的NextPlot属性为replace,它就会重画,你可以比较一下

plot(1:10)
plot(1:2:20)

plot(1:10)
set(gca,'NextPlot','add')
plot(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