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 在提取USB3.0信号时,串有共模电感,电感的参数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2020-06-15):
    在用POWER SI软件进行USB3.0信号参数提取时,信号线中间串有共模电感,电感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呢?有哪位大神能给指教一下:
如下图原理图和PCB

网友A:
    要有共模电感的模型,然后赋给器件

网友:
    这个要找电感的厂家要S参数模型,厂家不提供的话没办法

网友(2024-05-11):
    下载到S4P的S参数模型,然后S1 1 2 3 4 ref Model=路径导入,我也是在论坛看到大神回复的,亲测好用。  但是我仿真后没有插损曲线,还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有共模电感的模型,然后赋给器件

    老师您好,请问是用S1 1 2 3 4 ref Model=S参数模型路径,附模型吗?
    我这么加载的模型是成功了的,但是仿真出的结果曲线没有插损,就像CMC共模电感短路了一样,请问具体怎么加载下载到的SnP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