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加port出现P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6-15):
Powersi加port出现P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
    表示port在pin上

网友:
    powersi 里面port分两种,c代表circuit port,p代表package port,不太清楚sigrity对这两种port的定义,不过我自己试过,新建port以后把positive pin和negative pin都hook到器件pin上时,port就变成circuit port,其中有一个没有hook到器件pin上,而是hook到via之类的node上时,port则变成package port

网友(2021-04-30):
    厉害,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