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高频大电流测试

楼主(2020-06-15):
    案例2:
    PCB layout:

           背景:做电机驱动器开发时,在思考,怎么验证我的设计的长期可靠性。或者说当前配置下,板上的MOSFET是否长期可靠,后来想到了如下几个方法:
    A、 满功率输出的情况下,检测MOSFET的VDS在全过程,有没有超过VDSmax;
    B、 满功率输出的情况下,检测MOSFET的封装上部的温度,有没有超过手册范围;
    C、 满功率输出的情况下,检测MOSFET在全过程中,是否都在SOA内。

    其实A和C,是有重叠的;SOA已经包含了VDS电压的要求;经过一番整改A和B都达标了。但是开关过度过程的SOA情况,因为我始终没个底,开关过程中的电流峰值会达到什么水平,会不会超出了SOA允许范围,会不会影响MOSFET的长期可靠性。
           为了解决这些困惑,我就开始想办法测试MOSFET开关过度状态的SOA。

           开关过程的SOA检测的关键:
    ①在于电流的检测。开关状态的电流,是一个高频大电流,驱动器的工作电流是50A,从开关波形上看,应该需要100Mhz的带宽。高频大电流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干扰源。
    ②如何减少由于测量,而引入的插入电感;或者说插入电感必须足够小,否则会影响我原电路的工作。或者说,所测的电流和原来已经不一样了。

        高频大电流检测方案:(稳定50A左右,开关速度在10ns~20ns左右)

           普通合金采样电阻;2520;
           直接串进去,然后用示波器(隔离变压器)+接地环测试;
           测试的效果,过冲很大,5mΩ的采样电阻,测出的峰值电压,达到10V,即10V/5mΩ=2000A。
           电流探头;
           像PEM公司的,基于罗氏线圈的电流探头,频响可以到30Mhz;
           像Pearson公司的,基于变压器的电流探头,频响可以到200MHZ,但是只能测交流电流,并且对电流的rms值有要求。
           同轴分流器;
           目前看到的最佳方案,带宽可以做到1G以上。
           下图是5mΩ的同轴分流器,黄色是电流实测电流波形。

           同轴分流器+去嵌;
    之前在是德科技和泰克科技的一些在线研讨会上,有提到,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同轴分流器+去嵌。

    摘自网上的一篇论文:
    GanPower的研讨会资料:

                总结:也是借第三代宽禁带半导体的东风;因为他们的开关速度也非常快,在第三代宽禁带半导体的研发、生产过程中,也需要对MOSFET的SOA进行测量。所以,泰克、是德科技,这些仪器厂商,有提供相关测试的解决方案,比较前沿,也就是最近的事情。
    还有一些第三代宽禁带半导体的生产厂商,也有一些这一块的资料。

网友:
    高频大电流测试,学习了,以后碰到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A:
    测试高频大电流,可以用分流器,互感器,罗氏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高频大电流,可以用分流器,互感器,罗氏线圈

有能测到100Mhz电流的方案吗?

网友:
    100Mhz的电流只有特制的电流互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