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6.9 在WIN10无法启动

楼主(2020-06-16):
    请教一下各位专家,我的altium DESIGNER 6.9 在WIN10以前一直可以正常用,有1个月没运行了,昨天运行就在启动画面停起无法启动了,重新安装AD也是这样,请问怎么解决呢,谢谢!如下图,停在这个界面不动了

网友A:
    你最近更新系统了嘛?win10的兼容性差,你卸载重新装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近更新系统了嘛?win10的兼容性差,你卸载重新装一下试试

    谢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百度说是丹青文件管理影响的,把丹青文件卸载了AD启动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