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做负片电源层?

楼主(2020-06-16):
    原来是正片铜,想试试负片效果,但是改后就出现这类DRC。按说负片铜应该有个实心圆圈作为信号孔隔离才对,但是实际负片没有隔离直接报错。 没有做flash焊盘我觉得也不会影响负片连接。 但是报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隔离要做Anti Pa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要做Anti Pad啊

    是这样设置吗?怎么显示还是没有挖空。请指导(最好有图片示例)

网友:
    要做热风焊盘

网友:
    得设置热风焊盘和隔离焊盘。

网友B:
    报错是因为你过孔的Anti Pad(隔离焊盘)没有设置,同网络的过孔在负片内层是通过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与铜箔连接的,不同网络的过孔在负片内层是通过Anti Pad与铜箔进行隔离的,所以使用负片的时候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都必须设置,一般比表层焊盘大10mil即可。如果Thermal Relief在负片需要做花连还需要做flash,如果不做花连可以不做flash,到时就使用全连。如果不使用负片,则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设置不设置都没问题,当然,做过孔的时候还是建议设置一下规范点,这样可以兼容负片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是因为你过孔的Anti Pad(隔离焊盘)没有设置,同网络的过孔在负片内层是通过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 ...

过孔和器件孔都要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才能出负片光绘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报错是因为你过孔的Anti Pad(隔离焊盘)没有设置,同网络的过孔在负片内层是通过Thermal Relief(热风焊盘 ...

    版主好,我最近也疑惑这个问题,望您能帮解答下(负片via):如你所说Thermanl和 anti pad 一般比表层焊盘大10 mil 左右。1,如果不做花连的情况下,比如via15d8的,那么Thermal和anti pad都设置成25吗?2,如果想做花连的话,flash的内外径怎么设置好?anti pad,还是25。tr15x25x10_45可行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好,我最近也疑惑这个问题,望您能帮解答下(负片via):如你所说Thermanl和 anti pad 一般比表层焊 ...

    1.可以

2.过孔一般不建议使用花连,跟通孔焊盘不一样,过孔本身孔径就比较小了,特别是8mil的孔,如果使用花连电源的过流太小了,一般过孔使用全连即可,如果是由于使用了负片需要给过孔做个flash,那你就将过孔的flash做得非常小以至可以忽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可以

    2.过孔一般不建议使用花连,跟通孔焊盘不一样,过孔本身孔径就比较小了,特别是8mil的孔,如果 ...

版主非常感谢您的解惑。你所说的flash做得非常小,是不是像别人所说的做个“假flash".我查了我们客户的台湾那边的案子,via15d8的
flash命名为tr0x0x0_0(我实际测量了下是tr4.4x7.6x1.5_45,mil),图一就是flash,图二是在负片板子里显示。如图二所示做得这么小的flash,实际打样后是不是就相当于全连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非常感谢您的解惑。你所说的flash做得非常小,是不是像别人所说的做个“假flash".我查了我们客户的台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感谢感谢,终于清楚明白。

网友:
    flash可以不做,但是你得做 隔离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