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常供电3v3,除了加DCDC,还有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20-06-16):
蓝牙耳机常供电3v3,除了加DCDC,还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常供电3v3主要是用在压感的mcu里,求各位大佬给份常供电原理图,先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电源电路

网友A:
    找供应商,拿样品,提供规格书,找合适的,不建议取巧拿电池的直接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供应商,拿样品,提供规格书,找合适的,不建议取巧拿电池的直接压降。

你的意思直接找主控的IO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直接找主控的IO口吗?

      3.3V电压如果芯片内部有提供的话比如电流限制不是太多可以考虑下,外挂触控的话从电池分压取3.3v也是可以的,毕竟电压可以适当的取高点,避免电池低电压无法触发触摸按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不说那么细了,用电需求量大建议升压之后取,主控支持输出有IO可输出3.3V,看实际使用电流大小,毕竟集成度越高的芯片,对电流的限制越大,建议看触摸芯片的型号自己找供应商聊或者自己做实验收集数据,毕竟夸大宣传都是传统手艺。

网友:
    表示没看懂,供电要满足电压与电流,发果你有相同的电压就直接给,没有那要看你给的电压是多少,电池是可以直接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电压如果芯片内部有提供的话比如电流限制不是太多可以考虑下,外挂触控的话从电池分压取3.3v也是可 ...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