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接通电源的瞬间,发光二极管总会闪烁一下,为什么?

楼主(2020-06-16):
电路中ot-v1接ps2801-4,然后接向是STM32控制通断,每次电路接通开关电源时,发光二极管总是会闪一下,再熄灭,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
那说明Q1的基级上电瞬间是高电平状态。这个最主要原因是IO上电瞬间状态不确定,可以看看smt32手册,选一个上电状态是高阻的IO。
看这个图,IO控制的是继电器。工作应该不频繁,也可以在基级增加一个下拉电阻和电容。在上电时,单片机IO高电平对电容充电,这样可以延长三极管导通时间。保证这个延时能抗到单片机程序启动完成,程序启动后将IO配成输出低就好了。

网友:
    本来想GET一下,看着还没大神回复

网友:
    前面大神都回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