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软件打开经常会出现菜单重复问题

楼主(2020-06-16):
    大家有没有遇到17.2软件打开的时候菜单会出现重复,是因为和16.6版本共存的问题吗?两个版本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在同一目录下,一个在C盘,一个安装在D盘。

网友A:
    你是装了365的SKILL才出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装了365的SKILL才出现的吧

    不知道呢,因为我装了17.2直接就把EDA365的SKILL一起装了,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17.2的去打个补丁就解决了!

网友:
    我碰到过17.2运行SKILL后不能缩放,估计是破解或者文件有问题,把share中的一些文件覆盖过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