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错误代码

楼主(2020-06-16):
伺服错误代码

Err01   过流    1)负载惯量突变,如电机从高速状态下急停到0                                                  1)检查负载控制回路是否故障
                           2)电机连线或电机内部故障                    2)检查电机是否故障,如接线和接地是否无误
                           3)电机对地短路                          3)电机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这个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